强行加电的颖问

楼主(2008-10-11):
1.主板加不了电(强行加电也不行)是不是就一定因主板某些地方有短路引起?

2.强行加电是不是绿线短接一下就可以拿开了?还是要一直短接?

3.还有一个颖问就是,如果强行加电后,南桥并没有发出低电平使绿绝拉低,

会不会断开短接的绿线后就掉电(前题是主板并没有短路的地方)?

新人问题可能有用词不达意的地方,各位包涵一下。

网友:
强行加电要一直短接,加电后注意南桥、IO、网卡等芯片的温度

网友:
不可上电那就先修你的开机电路。强上电一般不可多用(会扩大故障)。所谓的上电(说的是PO)就是通过信号把PSON(绿线)电压持续拉低。

网友:
如果强行通电都不能行的话,当然是有严重短路的地方。另外具有开机功能的不一定只有南桥。现在开机主要还是靠I/O

网友:
强行加电有进一步损坏主板或CPU的可能!!!!
必须先测试电压是否可以强行加电才能做,否则后果严重。

网友:
我刚学的时候,强行加电一个大桥芯片主板,结果南桥一股烟出来了,现在只是短接一下看是否工作,然后立即停止

网友:
我有块板上不了电(强加电也不行),测12PIN和4PIN插座对地阻值基本正常,

并没有发现明显的短路现象,请问还会有哪里会造成主板强加不了电?

网友:
强行加电看哪里爆了就换那咯…………

网友:
是啊,赞成楼上的

网友:
强行加电的  时候  最好测测  是否有短路的 地方  确定没有 再加电

网友:
先用电表测一下比较好吧

网友:
我也见过几次的,
有的板强上电后再用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