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F4G7主板开机跑FF,CPU 1。3V,内存供电2。5。1。2V正常

楼主(2008-10-11):
现在在修七彩虹C.NF4G7主板开机跑FF,CPU 1。3V,内存供电2。5。1。2V正常,没发现有零件过热现象。
就是发现北桥的供电电压只有0。98V,对地二极管挡响,阻值是0。007欧。是不是北桥坏了。

网友:
看看1.5V正常不,测下它的对地阻值,看是不是对地,如果对地就是北桥挂了

网友:
对地电阻是 0。007欧,接近短路了,我估计是北桥短路了。

网友A:
换过那个管没有..还有它上面不是还有个8脚的东西啊..他们是一起给北桥供电的..测下看看是好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那个管没有..还有它上面不是还有个8脚的东西啊..他们是一起给北桥供电的..测下看看是好的不

没换过,这个管子是15N03L 拆了,还有上面的8脚的东西 是RT9202拆出来测,没有坏,我还测了一下北桥的供电脚还是短路,这回可以100%肯定是北桥短路。没有BGA机子换不了这个桥,只能叫客户换了一块新的主板。

网友:
这个板就是坏北桥的,一换就好

网友(2009-02-27):
已经修好了,换了一个RT9202 OK!电压升到1。2V。

网友(2009-09-10):
补充一下 这个桥阻值就是0.08欧 测Q28的 G极的电压是2.43V 就正常的  没有2点几V就查 9202这边  2 脚  4脚 多有 2点几V 跟 4脚 3.几V  我测Q28 1.0V  在测Q28 G极0.04V 说明控制极不对  后来查到9202坏

网友:
這種板那電壓不起來就是 通病了,只要電容一爆基本那個9202也壞了,換個就可以的

网友:
看到9202就不用考虑了,直接换,好像这个是昂达板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