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力按住CPU才自检,怎么处理?

楼主(2008-10-11):
一块845主板 ,用很大的力量按住CPU就可以自检成功,放手就不自检了.是不是CPU插座接触不好呢?怎么处理比较妥当呢?

网友:
加焊CPU座就行了/////////

网友:
恩  是CPU座虚焊  加焊  就 OK

网友:
加焊CPU座若不行就可能是扩孔了只有更换了

网友:
请问怎样加焊呢,用热风枪吗还是恒温洛铁呢?

网友:
加焊,换座............

网友:
人家问的详细的怎么操作。加焊个个都知道啊

网友:
加热CPU座子撒,这个你也不会?

网友A:
论坛上加焊座子和处理扩孔的帖子多多,自己慢慢找着看。
现成有的的东西都不去找?!

网友:
对啊,有详细点的就好了,新手不太懂,看到论坛里面用锡炉,BGA,我没有这些,只用热风枪行不?

网友B:
用热风枪啊 ,不过要小心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加焊座子和处理扩孔的帖子多多,自己慢慢找着看。
现成有的的东西都不去找?!

不是故意不找的哦,张先生的帖子也看的不少了,学到很多东西谢喽.新手想知道详细一点的..锡炉,BGA焊台都没有,热风枪能搞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热风枪啊 ,不过要小心点

主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是要小心啊。小菜,虚心向高手们请教.

网友:
用热风枪在板子底部加热,要均匀要速度,有一定风险,别把板子吹变形了。

网友:
如果楼主真的都看过了,实际上也没有上什么可以再告诉你什么了。因为用什么工具来做的人都有,而且也都有做成功,有的工具老土成功率还不低,关键在于掌握工具的人,成功率是靠练出来的,而不是靠多说多听几遍能达到的。说极端一点,如果有人说他用煤炉子能做成功,也没有理由去肯定他一定不行,因为煤炉的温度足于融化焊锡,也许人家练到这个份上了。

所以新手不断地问,恐怕一来自己缺少或者没有去尝试,因此缺乏信心;二来希望不损失任何东西,即不付出代价能一次或者两次就能达到成功;再则就是认为里面有什么秘诀。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即使你用正规的BGA机也要多练习才能有成功率,论坛上不是还有个朋友用正规的BGA机也做不成功的帖子吗?正说明了这个问题。

加焊也好,做BGA也好,需要在实践中或者说在实践的失败中再认识的一个工作,有失败才有成功,所有今天的高手当初都经历过失败,有的还经历过很多的失败,正是这些失败使他们成为高手。初期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秘诀是没有的。有的仅仅是一般规律而已,就是起码温度得够熔化焊锡。

另外别人说他这么做可以成功,并不等于按他的去做你也能成功,因为涉及的因数有些无法完全表达或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即使全部表达出来,因为听者达不到说者的技能水准也一样不行。换句话说别人说的做到的属于别人。要达到说者的效果还是要通过自己实践的反复再体会。信心是在实践的失败和成功反复较量中树立起来的。

总结一句话,实践出真知。隔岸观火和身临其景是完全不同的。

网友:
有用风枪的 有用锡炉的,有用BGA返修系统的。
用于走出第一步 多实践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
比较令人感叹的是,胆大的没有任何条件和知识的情况下硬盘都敢打开,公司放财务帐的硬盘也敢用来当测量盘;胆小的找块只值一二十元的旧主板来炼炼手都不敢。人与人的差别真是大!!!

网友:
松香水加到CPU座周围,使其渗透到CPU座底部,然后用风枪吹。

网友:
那肯定是 CPU座虚汗了!

网友:
同意各位的意见,空焊焊接不太好掌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