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

楼主(2008-10-11):
翔升GF4 MMX440 SE显卡开机就花屏(如附图),进入windows花屏依旧,不过图像与字符还能看的清楚,但分辨率很低已经不能更改(改了就又恢复原状),设备管理器里显卡有叹号!更新显卡驱动也没有用!是哪里坏了啊???

网友:
故障现象与我在修的一块GF2MX-400的卡完全相同。
您更新驱动后,设备管理器上的显卡叹号还有吗?
您这是几片显存的呢?
1、用MaTS测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1460-1-1.html

2、涮BIOS。
3、换电解电容。
4、加焊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