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均数F737s显示器开机亮绿灯!!!

楼主(2008-10-11):
请问各位大师:

明基17寸液晶开机亮绿灯

显示屏没任何反应

请问各位大师问题出在哪里???

谢谢!!!

网友:
拆开看给高压板供电的保险是否正常。楼主说的开机亮绿灯有没有出现LOGO

网友:
问题你要说清楚一点。

网友:
BENQ显示器开机亮绿灯!!!

我通电开机就是亮绿灯!!!

没有任何图象

会不会C5707三级管出问题啦

我是个初学者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点

网友:
先按通病解决,FU9024 (11P06)  C5707  3A保险,还有,特别注意补焊高压线圈~~~~~~

网友:
楼上说的对。换那几个就可以了。

网友:
先 按5楼 说的查 ~~~~   那样会简单点~~~~~

网友:
我想请问一下FU9024是个什么原件啊

C5707是三级管

3A保险是电源接口旁边的那个白银色的吗???

我刚接触液晶

谢谢!!!

网友:
FU9024是个什么原件啊

准确说 应该是场效应管  也就是升压管~~~~        如有错误 请高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