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40G硬盘问题

楼主(2008-10-11):
偶得一块有问题的希捷40G硬盘,ST340014A ,个人修理过程如下:
一开始的问题是无法格式化,怎么格都不行(作为从盘,在XP下无法格,用PQ,DISKMAN,在纯dos下也无法格),因此,我做出了硬盘分区表有问题的判断,用DISKMAN进行,重新写入引导信息,成功后,用PQ对这块硬盘进行格式化,(NTFS,FAT32都能顺利格式化),接着就顺理成章的开始安装XP,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经过XP安装程序引导,WINDOWS安装程序居然不认用PQ格式化的分区(分区在,但文件系统显示为[未知]),本人未理会,就让安装程序进行格式化吧,安装程序可是成功复制完文件,等自动重起,让硬盘引导安装程序时,系统蓝屏了!我晕死,于是开始怀疑是硬盘有坏道,又将其挂成从盘,在XP下用HDTRUN进行坏道检查,检查结果是未发现坏道,难道是HDTRUN不行!?,又在纯dos下用其他几种工具检查,同样未发现坏道!我开始抓头发了,孤注一掷吧,决定低格!用DM低格,低格还不到10%了,DM告诉我发生错误无法完成,我汗都下来了!于是用MHDD试一下吧,在MHDD里井行硬盘清零,这回比DM的不到10%多了点,也就是15%的时候,清零又失败了,我只能记下清零失败的位置,再到硬盘编辑器里找到这个磁头进行手动清除,之后返回MHDD全盘清零,整整5个半小时啊!我等的花都谢了!清零成功!于是又反回去进行分区格式化,做系统,可是依然是安装程序自动从起后蓝屏,我又尝试了GHOST拍系统,拍系统到是能拍完,就是一进系统依然蓝!我真的无语了!
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吧!
是硬盘固件的问题么?我不会用那个PC3000刷固件!进了PC3000,用SHELL壳进去就死机,用PC3000AT直接进,全是俄文的看不懂!
求求你们了,让我用上这块40的硬盘吧!俺们穷,买不起东西啊!呵呵!
问题补充:我这块在BIOS可以认到,这两天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把它挂成从盘,在XP下使用,可是一挂上它,系统速度明显受到影响,不加载任何程序的情况下,鼠标有时都一卡一卡的!
求江湖高手搭救一下啊!~~~

网友:
不能格式化可能是固件坏了,希捷的好像不好弄,用春华试试。

网友:
希捷的盘,做SF试试.

网友:
我也有这样一盘.跟你的牌子型号一样.问题也一样.一样的没弄好.楼主弄好了说一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