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775df的显示器问题{求助急}

楼主(2008-10-11):
这款是伏冠代工的显示器,开机中间有一条亮线,上半部分黑屏没有任何显示,下半部分有显示,而且显示正常,请问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场块子用的是tda8172

网友:
场偏转线圈只有一半在工作,TDA8172的正负供电电压正常吗?

网友:
我觉得各供电都正常,2,4,6,1,3角的电压分别是14.-14,14,14,-14伏,5,7角的电压是0,1.2伏

网友:
5脚应为输出脚,不应为0V,重点检查此脚电压为何为零。

网友:
查+12V线路 或者换12V上边的那个电容

网友:
1脚为场信号输入脚,因未说机子型号,不知行场块是什么型号,一般来讲,此脚电压不可能是14

网友:
1脚为场信号输入脚,因未说机子型号,不知行场块是什么型号,一般来讲,此脚电压不可能是14V,TDA8172有问题。

网友:
我这会把TDA8172给换了,重新装了一个新的上去,结果电压无变化,但是屏张开了,也没这亮线了,。只有考机试一下,还会不会出现问题。四周的电容 我都换过了,测二极管,电阻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