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A PC3000 可否关WD的头???

楼主(2008-10-11):
请问一下, 我只有ISA 破解版, 现有一颗WD一头坏了, 能用ISA关吗, 谢谢

网友:
能关,不过特别麻烦

网友:
还是要看什么盘,软件能不能支持

网友:
就是一块WD200EB, 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呵呵...........现在不有用ISA的吗?????????

网友:
ISA可以在板上关头,不过不能停止编译器,不知道关了进去会敲盘不,不敲的话还是可以的

网友:
估计是没有牛人愿意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