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无法引导系统,进系统界面就死机

楼主(2008-10-11):
用光盘引导可进系统!
硬盘

网友:
未必是硬盘故障,可以先挂其他的硬盘检测是否能进,如果主板是串口和并口混合型的,最好换一种接口模式,分别挂不同的硬盘测试。

网友:
把本硬盘挂到别机上试,把另一硬盘挂到此机上试,在无法确定故障时,只有多试,逐一排除,定会有所发现的。死机的原因实在是太多了,凭楼主一两句话,别人是很难给你确诊的。

网友:
如果是我: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