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改装板液晶接VGA就短路

楼主(2008-10-11):
三星改装板液晶接VGA就短路,不接VGA正常显示,无信号都显示出来..........显卡/VGA线都换了,好的....请高手指点....
居然是电源不行,真搞不懂电源不行在不接VGA线的时候还可以正常显示......哪位高手解说一下....谢谢

网友:
电源短路吗?电源短路应当好查的。

网友:
电源是好的,要不然怎么会显示无信号的菜单呢.....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信号被短路了?是不是VGA线有问题?

网友:
楼上的,问题都说明了,VGA线,显卡都正常.....谢谢

网友:
LZ的意思是说接信号就黑屏吧

网友:
接信号线电源总开关就自己跳了.....

网友:
你是连接主机量的还是断开主机量短路的呀

网友:
如果是总开关跳闸,明显的短路现像,这种问题应当很好找吧,肯定220部分有短路问题

网友:
MCU壞了或保護了
1.換個MCU重刷程序
2.把MCU拿下來 等幾十分鐘裝回去 有時可以恢復
因為您熱插拔VGA
VGA裡有5V電源
突波造成MCU自己保護起來不讓開機
已經有很多經驗了
所以記得先關顯示器電源再插拔VGA.....

网友:
大家別亂猜....搞得初學者一楞一楞的

网友:
谢谢大家,解决了...居然是电源不行....真是搞不懂...电源不行在不接VGA线的时候还可以显示正常.......

网友:
上次我也见到过是电源不好的毛病,主要是电源时间用的长了电流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