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AH 谁有这显示器程序

楼主(2008-10-11):
联想LXM-WL19AH 故障不亮。拆开。电容全爆了,换了之后还是不亮。电源输出,5V 14V 正常,高压板部分没有问题,

接上电源,按开机键,电源指示器不亮,按键电压全部都在2.6V左右,1084换过,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2009-10-17):
如果供电确定正常。程序问题。也是导致不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提供一些吧。

这里面有两个程序一个是我自己备份的一个是朋友给的

网友:
文件名较长的那个是我自己备份的。建议你先使用一下。有什么情况告诉我。QQ:469955895

网友:
问下,楼主。你用什么编程器可以刷这块板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