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SB,1~1.8VSB,中这个1~1.8的核心电压是怎量转换过来 ...
3.3VSB,1~1.8VSB,中这个1~1.8的核心电压是怎量转换过来的

楼主(2008-10-11):
本人刚学
主板维修
待机电压:3.3VSB,1~1.8VSB,中这个1~1.8的核心电压是怎量转换过来的,一般在那个位置上可以测试到,请各位指点一下,谢!
主板维修

网友:
一般是通过像1117这样LDO器件转过来的,在南桥旁边的电容可以测到

网友:
但在绝大多数主板里1117里出来的都是3.3V,是不是再经1117出的3.3V转换过来的?

网友:
没说清楚吧!
什么1.8vSB啊!
有这个电压吗?

网友:
INtel ICH3以后都是1.5v啊!
只有VIA/SIS的才是1.8

网友:
那这个1.5V电压是怎样转换过来的?通常是用什么元件转换过来的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帮你顶一下!

网友:
INtel ICH3以后都是1.5v,只有VIA/SIS的才是1.8V,在主板上可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