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400硬盘接口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2008-10-11):
我想换一块硬盘,但是不知道这个接口的型号,请大侠们赐教啊。另外什么牌子的硬盘比较好呢?本本比较老了,不知道能支持多大的硬盘?谢谢!
硬盘

网友:
ide接口,硬盘不能大了,120以下,建议40g。

网友:
可以上网搜索一下嘛
或者自己拆了就知道

网友:
我有个笔记本,拆开也没认出是什么接口的硬盘。哪天上个图让高手鉴别一下。

网友:
有很多针的是并口的.就几个触片的是串口硬盘

网友:
老本子多是IDE并口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