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F769显示器无高压,求教方法

楼主(2008-10-11):
刚开始接过机器 行管已经穿了,我测量一下 B E都是接地,这里我想问下,B的阻值应该是多少,加了下电,我测量了下C的电压是47V B+也是 47V 问问哪出问题了,感觉好象B极的事,因为那里好象有短路,可是因为有线圈找不下去,在线等知道的答复下谢谢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换新行管后,加电测行管B+电压,在640*480状态下为50V左右,800*600状态下为80-90V左右,1024*768状态下为100V以上。行管B极电压为负电压,一般为负0。3——0。5V左右。

网友:
我测试了下BJ的电压为0 而且是接地的,怎么个事 难道是BJ出什么问题了

网友:
而且我测量了下B+电压。一直都是47 我改了分辨率也是一直那样,请教下问题在哪

网友:
行激励级有问题,按图纸向前级逐步检查。

网友:
行激励极就是BJ是吧。我在查了 图纸也找到了应该可以查到 有什么建议给点

网友:
我查了下,碰到变压线圈了, 发现他的对面的 有9V的电压,可是这边却是0V的电压

网友:
行激励级是放大行输出的脉冲信号,何证行输出工作在开关状态,通过一只变压器耦合到行管,此变压器的一脚接地,在路测行管B极电阻肯定为0。通过此变压器阻抗变换,行管B极电压所以为负值。

网友:
行激励用的是什么管子,9V是测量那里所得。

网友:
但是,为什么 行管CJ的电压始终为47 V 按下开关 能变到 44V 怪了,还有就是,我查上电 发现行激励级那的信号始终是没有变化。问题能出在哪知道的给点指导,修草鸡了我

网友:
9V我是在变压偶合那里测到的,但是对面到行管BJ的那边脚就是0V了 好象没有偶合过去似的 行管用的C511

网友:
才测出来原来 二次电源电路那里没有变压出来电压

网友:
断开行管C极,在B+滤波电容处挂接一只灯泡,测电压为多少。如电压为50-150V左右即认为二次电源较正常(根据主机所设的分辨率)。如还是47V及以下,查二次升压或降压电路,二次升压或降压管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