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刚有显示即关机

楼主(2008-10-11):
一台新蓝L7V显示器,开机可见一些竖线、竖条显示(是线还是条、条的宽度都是随机的),随即自动关机。菜鸟请教这是哪儿的毛病,有修理的价值吗?

网友:
可能排线连接不好!用通用板试一下屏是否好的!

网友:
谢现代电器,请教:通用板还要刷BIOS吗?根据什么选用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