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2 怪问题

楼主(2008-10-11):
一台IBM X32有时开机一切正常,有时开不起机,正常时进入休眠后再开机就点不亮,放上两天后开机又正常,有那位师傅碰到过此问题,该如何修复?
点不亮

网友A: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先用可调电源检测一下出现故障的时候的电流值,然后根据电流去判断故障在哪。要是电流从正常值掉下来 那可能是系统供电的问题;要是电流变高在下来,有可能是负载性能不良。前一种可能性大点。本认挺菜,见笑了。

网友B:
R32的板不好修,问题多多.

网友(2008-11-16):
谢谢楼上的几位,问题已解决,北桥虚焊,加焊后OK!

网友:
标题是R32,内容是X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