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发烫的问题。

楼主(2008-10-11):
一片技嘉845ge的主板,上电不触发,南桥开始发烫,是很烫那种。估计南桥已经挂了,打pci a14脚对地阻值为0,打1117的输出脚对地为160,这个就搞不懂了,以前看贴说a14和1117的输出脚是通的,但测后发现没通。这个是否是1117本身坏了,测了1117的输入脚是对地的,还有就是测5vsb到1117的输入脚竟然不是直通的。都说南桥挂了,1117的输出脚对地就为0,现在怎么不是呢,请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大部分1117都是直通5VSB的。先打下3.3V和5VSB的对阻值,少于100南桥坏的可能性最大,然后把网卡芯片拆掉,看正常不,如果不正常看1117的输出脚电压有多大,查查1117到南桥上的线路!如果线路上的元件没问题,按你这种情况,南桥坏了的吧,一般1117也会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