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LG彩显怪问题 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2008-10-11):
一17寸彩显通电信号灯由绿变黄的不停闪烁,电源部分有怪声。开始以为是虚焊,焊好虚焊点之后有显示,但是很快就黑屏了。然后在开机就没显示了。但信号灯还是绿的。请教各位这究竟是什么问题.

网友:
已解决

由于机器送过来的时候是信号灯报错,闪烁状态是两黄一绿这样循环出现。查电路无明显故障。修了几天后没查出什么问题,就快要放弃维修的时候我可能不小心碰到了TDA4841p的一个脚位,一下子高压包就有起震。然后屏幕有显示但是只有几秒钟的显示出现然后马上就黑屏了然后时而有显示时而没有显示。我细看之下原来TDA4841P有些针脚有虚焊。补上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