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插上内存就保护

楼主(2008-10-11):
一块华硕P4BP-MX/S主板 不插内存条开机报警 显卡C1  插上内存开机马上保护  测内存工作电压1。5V  明显偏低  正常因为2。5V   顺着查过去  有一块贴片5个脚 型号为RT9137B  好像是电压管理芯片  本人怀疑此芯片坏 请大家帮到判断一下 此芯片就在内存插座旁边

网友:
回复 网友A:

RT9137B已经代换 是好的

网友:
这个你肯定要查内存供电电路噻,看看它旁边的MOS管的S端是否为2.5V,输入端D极是否为3.3V,再根据这个继续检查。

网友:
1脚有1.25V  7脚有2.5V吗,2.5N一般是经过长管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