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个问题

楼主(2008-10-11):
一普屏17的,有水波纹,斗的不是很厉害,大家谁能说说有几种可能出现那种现象?本来是屏线松了

网友:
那叫摩尔纹,试着调一下刷新率

网友:
刷新率调过了不行,谢谢你

网友:
电源部分的电容 看看  ( 300V )
  要是手里有班子的 话 最好先换板  吧问题查出来  是在哪板 上面

网友:
恩,问题已经解决,就是电容的问题导致那样的想象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修好后  把帖子改成 已修复~~~~

请LZ详细 说明是哪个 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