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好用的U盘修复工具(中文版)

楼主(2008-10-11):
这款U盘修复软件我用过,修过好几个系统检测得到却打不开的故障.希望对大家在这方面有所帮助!

网友:
试下.......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文件正常,谢谢分享!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我狂晕你不早点发 过来.我有一个512的也是找的到.
但要放光盘.
现在被我扔了 :'( :'(

网友:
什么好东东哦你啊啊
看看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如果是提示要格式化,不知道这个好不好用?
如果能将这工具主要适用于什么地方,适用于什么问题感觉会更好。

网友(2008-11-29):
所谓各种"工具",多是格式化而已,应当事先说明才好.

网友(2009-10-19):
还可以用用哦~~!

网友:
能不能帮找一下,U盘认得到但打开里面什么文件也没有了,容量显示0字节

有没有这样的修复工具,   谢谢

网友:
楼上的,这样的话,显示O容量。需要用量产工具格式化一下。
具体的。我也在学。你可以去百度查资料、

网友:
哎  这么慢呢

网友(2009-11-19):
说实话,不是打击你,我用了不行,
我的U盘现在的症状是这样的:
系统提示U盘未格式化,
我格式化,系统又提示我,WINDOWS无法格式化

网友:
只是要来格式化的啊,没可以保留数据啊

网友:
到数码之家找到合适量化工具
应该可以修复

网友:
我的U盘和楼上说的一样,
系统提示U盘未格式化,
我格式化,系统又提示我,WINDOWS无法格式化,
以前量产过,没修好的。
不知道这次可不可以修好,试试看,没抱什么希望修好,

网友:
U盘或P3 P4插在电脑上如果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一般是晶震坏了

网友:
很遗憾,我的没有修复。

网友:
U盘 以前量产过:现在0字节!打开U盘  有提示:请插入可移动磁盘  显示0字节!能修复吗?
就检测不到芯片ya!

网友(2009-12-21):
到底行不行,试试下,大师们说的都让我搞懵了

网友:
哈 以前坏了的u盘可以拿来修复一下 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