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自己做的MOS管图示,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10-11):
下图是我在本站参考各位高手的资料自己做的一个MOS管的图示!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

MOS管(场效应管)图示
MOS管可以这样判断,管上有印字的面对你自己,两个较长的引脚向下,那左边那长的就是G极,右边那长的就是S极,D极就是顶上面的,它的作用是通过G极控制及改变由D极输入到S极输出的电压
D极就是那个很大的引脚。G极是控制极,能看字的方向的左边引脚。S级一般(说的是一般)为输出极。是电压控制管,通过控制G极电压的大小来控制输出极的电压大小
三个脚都在同一边,中间那个和大头相通,所以很多时候剪掉的(下图虚线部分)
\\\\\\\\\\\\\\\\\\\\\\\\\\\\\\\\\\\\\\\\\\\\\\\\\\\\\\\\\\\\\\\\\\\\\\\\\\\\\\\\\\\\\\\\\\\\\\\\\\\\\\\\\\\\\\\\\\\\\\\\\\\\\\\\

网友:
把场管的两个脚朝下放...
左边的就是按制电压....叫控制极....也叫G极.....
右边的就是输出电压....叫输出极....也叫S极.....
上边的就是输入电压....叫输入极....也叫D极.....
比台一台饮水机....:
上面是水...想让他往下流的...
左手按开关...右手拿杯子....,
所以..左手是控制极...右手是输出极....
上面装水的桶是输入极...

网友:
二楼的回复很精辟!让我这个记性不太好的一下就记住了!不用再来回翻资料了!只要想想你的这个比喻马上就明白了!

网友:
补充下

D也叫常陋级
S也常常叫做元极
G是控制级

网友:
G极与D极搞反了,,,

网友:
所以有的G也叫闸极.也就是个开关作用了

网友:
控制极应该叫栅极才对;对电的属性不了解的就把它理解成水就形象了

网友(2009-07-06):
回复 网友A:

说的好呀,支持,很形象纯朴,实用才是硬道理

网友:
2楼的形容的很贴切形象,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