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在工厂做NB主板维修

楼主(2008-10-11):
今年6月份大学毕业,来台资企业做机板维修,其中遇到几块板子出现问题:
1.无法跑3D,显卡(显卡在为焊接在主板上)换过,北桥,EC,RICOH,时钟芯片都换过,至今维修出,恐怕要报废,也不知道那方面的问题
2.主板开机,只显示一次,然后关机,开机,但就是不显示,显卡换过两次,BIOS,北桥,时钟芯片,EC,换过,现象未变
3.主板闪屏,有8个画面,换过显卡,北桥,EC,BIOS,时钟芯片未好。
在工厂维修主板,换BGA是有限制的,顶多换三次,如果能量到问题的话,可以去换,关键是量不出来,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有一个焊接工!可怜的孩子们!
给你们那些培训资料你们都没有好好看!就知道换!无语!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哪些东西不用我们焊接滴,我们只负责查找出问题,然后给其作业人员焊接,在工厂里边元器件都在仓库里边,这些东西就不用我们操心了,他们换好了,我们在负责测试。关键在工厂里修板跟在外面修板还有点不一样,有时板子奇多,从生产线上下来的有好多修理的

网友:
你首先得懂原理,给你们资料你们要好好看!!!!

网友:
打打PCIE耦合电容的阻抗.....显卡补偿电路上那些精密电阻之类的.对图量一量啊.

网友:
请问EC是指什么东西?

网友:
那可能不是IC的事了,应该故障存在于单个帖片式元件了,你那配件这么全该换的都换了

网友:
在维修前一定要先用观察法,好好检查一主板外观,说不好就是一个小电阻,一个小电容的问题。

网友(2008-11-23):
回复 网友B:

好久没来了,最后那板子被修报废板的人给修出来了,是显卡的晶振电路有问题,这是一块华硕F5SL,晶振电路有27M晶振,两个MOS管构成,显卡正下方一个,及其后面一个MOS管和一个四角晶振紧密相连。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打打PCIE耦合电容的阻抗.....显卡补偿电路上那些精密电阻之,对于PCIE耦合电容阻抗是对角量二极值还是怎么回事,对于显卡补偿电路有点不太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工厂修板的第一要做的就是目检,当然也有好多板子就是缺个零件造成的,记得有一块DVI不显示的,就是1.8VO电压偏高,后来发现1.8V缺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