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的板·重启

楼主(2008-10-11):
845的板!INTEL的南桥!!!
这块板就是老是重启~
请问什么原因会导致重启!!
电压正常!!复位也正常的
开机测CPU的电源供电芯片RT9241B的 VDD有5V电压!
VID2有3.37的电压~但是 VID4 VID 3 VID 1 VID 0 都没电压!
是不是坏了?

网友:
你好,很高兴和你一起讨论此问题
在使用电脑的过程中,很多玩家都遇到过系统无故自动重启的情况,实际

上引起计算机重启的原因有多种,其中硬件方面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条。

1.电源是引起系统自动重启的最大嫌疑之一劣质的电源不能提供足够的电量,当系统中的设备增多,功耗变大,劣质

电源输出的电压就会急剧降低,最终导致系统工作不稳定,出现自动重启现象。电压起伏过大还有可能导致硬盘等设备的损坏。

2.内存出现问题也会导致系统重启

内存出错导致系统重启的几率相对较大。排除内存条与插槽接触不良的情况外,应该怀疑内存本身出现质量问题。另外,把内存的CL值设置得太小也会导致内存不稳定,造成系统自动重启。简单的解决办法:如果用的是 SDRAM,就把CL值设为3,如果用的是DDR 就设置为2.5。如果用的是VIA芯片组的主板,建议关闭“内存交错执行” 功能。另外降低FSB也是一个解决办法,不过系统性能就会下降不少。

3.电网电压起伏过大也会导致系统重启

另外你的电脑和空调、冰箱等大功耗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的话,在这些电器启动的时候,供给电脑的电压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往往就表现为系统重启。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为电脑专门配备UPS来供电,注意其他电器就不要再接到UPS上了。

4.电源插座接触不良

电源插座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簧片的弹性慢慢丧失,导致插头和簧片之间接触不良、电阻不断变化,电流随之起伏,系统自然会很不稳定,一旦电流达不到系统运行的最低要求,电脑就重启了。解决办法,购买质量过关的好插座。

5.系统运行时的温度过高

此时应该检查CPU的风扇是否运转正常,散热条件是否良好。现在的主板都通过专门的控制芯片具备了在BIOS中检测CPU以及系统温度的功能。如果发现温度过高,就应该更换风扇或者增加风扇。

6.硬件的兼容问题

一般由主板与内存条的兼容性引起,但是笔者也遇到过显卡导致系统不断重启的例子,经过硬件上的改造,屏蔽掉显卡AGP 4×功能后,此故障才消失。所以大家在购买新配件的时候,最好是试好了再买。

7。病毒所致,如冲击波病毒
希望可以和你一起进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换过了!内存没问题!网卡是独立的·没网卡芯片~~也没中毒!
会不会是主板漏电造成的?

网友:
电压正常的话,可以刷一下BIOS,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声卡芯片拿掉就可以了

网友:
硬盘有没有检测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试试看~先谢谢你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硬盘没问题~没事的!!!

网友:
可以试着更改主板CPU供电芯片,或供电场管,也许它们的不良也会导致这种现象发生

网友:
声卡芯片会导致主机重启吗

网友:
同意二楼的看法,先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
刷一下BIOS!
我有两片也是这样的!
可以只有一片搞好了!
一片报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