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显示内存容易后检测硬盘的地方死机了

楼主(2008-10-11):
主板开机显示内存容量后,检测硬盘的地方死机了,请问这种情况如何下手.GA-7VT600的板,CPU电容换过.

网友:
你先刷个BIOS试试.

如还是不行,那么是南桥虚了.

网友A:
查一下内存和I/O(可以直接换),GA的主板检测硬盘比较慢,你的键盘口是否好使,如不好使,也容易出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内存和I/O(可以直接换),GA的主板检测硬盘比较慢,你的键盘口是否好使,如不好使,也容易出这个问题

IO换过,内存场管,电容换过,键盘问题应该提示键盘坏吧?但是他没有提示的
内存时钟也换过.在不行就要换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