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整流出67V 如何查

楼主(2008-10-11):
我这抬 P774B 官节代工的联想显示器,整流出的电压只有67V是哪的问题呢,??整流桥还是后极哪漏电拉低了电压,请教各位高手 给我指点下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可以考虑断开后级测量 不过更换桥会更快些~

网友:
交流电压太低了吧,照明灯亮乎!!!!!

网友:
可能是限流电阻坏了,查一下。

网友:
整流桥坏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