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10-11):
我的AVIXE 2G的U盘在插入后灯亮,但在读写的过程中灯会灭的,读写中断。请问是什么问题?
U盘

网友:
引起的原因会有好多,你的U盘放到别 的机子上也是这样吗?!
如果是建义重新量产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别的机上试过了,在读写的过程中灯会自己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