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管短路的问题

楼主(2008-10-11):
刚客户送来一块945的主板,情况是12V对地短路,测到一个上管坏了 用了个3055给换上,开机可以了,但是开了几分钟后这相供电的下管烧了,郁闷啊。板子都烧坏了。把下管吹下来清理干净,找了很久没有合适的下管就想不用下管,他是三相供电的板子,取消这相供电看看行不行? 通电开机,居然亮了。  然后客户也就拿走了。
  自己心里还是有点隐隐的不安,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啊?  我还要给他保修一个月呢。

  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情啊?还有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哪位老师知道??  在线等回复。

  版主老师 快点给我个回答啊 .....

网友:
只要供电部分用料够扎实,应该没问题,就怕CPU超负荷运行。。。。。。

网友:
你还真行啊,我还真没见过少个下管也能交差的,你真牛

网友:
三相变二相,功率小了吧,为什么不从其它板上拆一对来呢??

网友A:
你犯了严重的错误.你的板肯定会回来.
第1,3055不能用在CPU供电处.功率太小了。需要换09N03等大功率的

第2,3相供电变2相,肯定会发热更大.电压也不稳定了.不信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都不对了

明天板子回来了.记得自己敲自己几下!

网友:
是啊,3055不能换CPU主供部分!测到一个上管坏了,换的时候尽量把上管全换了,同时仔细检查下管!三相改两相就不多说了,功耗不够会不稳定

网友:
昨天我还给网吧换了一个在CUP供电处的一下上管,也是换成3055,怕怕中……

网友:
现在多相供电电路都是采用并联方式增加电流,拆除一相,应该没有问题吧。呵呵。赌一把吧。。

网友:
被版主这么一说怕怕的, 会有什么后果呢??

网友:
3055的功率肯定不够```最好是找其他坏板上的CPU供电管``上下管一起换```3055一般是用在内存等供电用的

网友:
呵呵,我也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and940板子是丹丁的,也是三相供电,坏了一对场管,换了一对下去,还是烧掉了,看了电源ic手中没有这个型号,没法只好拆了那对管算了,试机二小时管没法烫后来就交给客户,用了一个月还没事,不知什么时候出事了。

网友:
能过一个月就好了   呵呵 要促进商品的流通嘛

网友:
3055功率也太小了吧

网友:
但是有很多板上都用3055  我也是从别的板上面弄过来的

网友:
12V共电没有用305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犯了严重的错误.你的板肯定会回来.
第1,3055不能用在CPU供电处.功率太小了。需要换09N03等大功率的

第2,3相供电变2相,肯定会发热更大.电压也不稳定了.不信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都不对了

明天板子回 ...

同意!
楼主这个PWM很奇怪 直接去掉就可以用?一般屏蔽掉一相要把相应的管脚经电阻接地!

网友:
可能是我运气比较好 我也是突然间冒出这样的想法 做一做 没想到就可以了  以前遇到的也都不可以  呵呵

网友(2009-07-14):
今天遇到一个神舟的主板,换上一组烧坏,再换上一组,电压芯片也换过了,还烧,没办法,只好拆一组凑合着用吧,

网友:
一般不做这种危险的事,不就多上一组管子吗???

网友:
呵呵.我也碰到一台华硕笔记本的.老烧上管,PWM芯片是MAX19多少的.手上没货,本来有两相供电的.就直接去掉一相.过了一个月喽.倒也没问题过来

网友:
我始终没搞懂老少MOS管是什么引起的,好像只有全换掉才能解决问题,换电源IC都不行的,不知道问题除哪里.

网友:
LX你真的是人才阿,用3055换CPU管上 人才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