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这6个301是不是MOS管子??

楼主(2008-10-11):
高手看看这6个301是不是MOS管子??如果是的话可以用哪种管代换呀??
咱是新手,搞不明白呀!

网友:
是的,可以用PHD78NQ03LT,IPB06N03LA,APM2509NU来代用!

网友:
标着Q的都是,而且是CPU供电MOS管

网友:
18N以上的都可以替换!

网友:
18N以下的都用在什么地方啊,请指教

网友:
楼主:管子上不是标有80N02吗?直接用差不多大小的管子代换就行了.

网友:
标着80N02。。。
用09N03换可以。75N。。。 85N。。。都可以

网友:
哈哈!谢谢各位的指导!我知道了!是我在看型号时把80N02拆开看了~看成是80 和N02了超级低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