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是不是坏了

楼主(2008-10-11):
机器的故障是 2次电源电路没有 输出电压 50V 导致 没有B+电压,经过测量发现  问题集中到3842这里, 我测了一下 有12V的供电 而且 8脚也有5VREF  可是 ,6脚这里只有 0.45V,那里电压是不是应该在 1.3V左右。请高手指点下,现在这个情况是哪的问题我是不是应该断开测量下

网友:
要判断是次级还是初级的问题 如果次级有短路之类的 3842会保护 如果怀疑3842坏 就换一个试一下 也不贵 要是好了岂不是更好 要是不行就想别的办法 别只顾想3842 是不是好的 有想的时间 换一个新的 又节省时间  又可以摆出故障范围

网友:
整机没有电压输出.查负载无明显短路便可确定故障范围在电源部分.以3842为核心的电源比较简单.自已慢慢检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