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845GV主板故障问题?

楼主(2008-10-11):
新买的联想845GV主板,BIOS是Phoenix的。因为原先的电脑有问题,怀疑是主板问题?因为CPU、内存、电源都换到其它电脑上试过正常。所以买了这块新主板来换。但换了后只有一次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也不是第一次就正常,是在试了几次不行之后重装了个系统才进去的。后来就开不了机了,BIOS也不响?显示器什么也不显示,用主板诊断卡没见跑码,就有个C0。
CPU是赛扬1.7,电源是荣盛达300W的。请大家指点。
刚才压住北桥试了下,诊断卡跑出来的是C4?有个问题我一直不明白,说明书代码里并没有C4只有4C啊?难道要倒过来读?我只是个爱好者,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建议:

重插内存.
不插内存,是否鸣叫.不鸣叫.是CPU没工作.当FF测试!

网友:
跑C0,为CPU不工作

看下,它的工作的三大条件,时钟,复位,供电,跟着查一下。电脑技术交流联盟群64442927,欢迎硬件维修同行加入

网友:
刚才换了个新的正常的电源故障依旧!
CPU没工作是什么原因?坏了吗?还是坐有虚焊?

网友:
主板CPU时钟电压多少为正常?

网友:
什么?
这个我好像答不上来!

网友:
是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这快板子桥爱空焊,压北桥开机,看看.我遇到很多张了

网友:
你那板的CPU座的正常吗?
要是阻直和电压都正常那你就最好拿去换了。

网友:
谢谢!我试试.关于电压.电阻等我还没学会测量.我只是个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