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6W 电源板问题解决方法(图)

楼主(2008-10-11):
个位师傅·小弟网吧的,业余修修显示器,我们网吧都这显示器3年了,都在陆续坏,问题都是电源板·我已修好3台了,但是遇到2台没修好。

电源管理IC 换了,电源灯亮
高压管理16脚芯片换了,2个8脚 高压P605 换了。
电容鼓包的3个25V换了
灯管是好的可以确定

结果还是没背光,灯管不亮, 插上电源就可以听到 变压器(不是灯管那里的高压变压器)有异响,响声就像我们听到纯平显示器里的显像管声音····“即”····声音不大,电源开关有作用灯亮的。

[

红色圈都是换过的,蓝色圈是有异响的,正常的板子是没响声的。

400V电容脚 测量电压为300V

我刚才吧所有焊点都补焊了下···贴片类没补焊··把大的器件都补焊了下··换了个保险丝··结果···OK了···背光来了···哈哈哈哈哈

修也修了这么多了··发表下业余技术,
概述,电容鼓包全部更换,
1:电源灯亮 背光一闪就没:
(检查3A保险丝是否通,不通检查8脚P605 IC,用万用表测试击穿,测试P605一边的12和34脚(缺口朝下左边)直通是正确的,另一边测试12和34脚是不能有阻值的·是完全绝缘的,有阻值表示击穿,会出现背光一闪一闪的,记得检查完换3A保险丝。

2:电源灯亮 背光没有:
同上 + 检查电源管理16脚芯片,具体这么测试我测了老半天,差别就是好的和坏的差一点点的阻值不同··,更换绝对OK

3:电源灯不亮,这个最简单了,电源管理8脚IC换个就好···哈哈

这里问下我上72V的3A贴片保险丝 行不行···

网友:
高压线圈换过未?后级电压输出是多少?

网友:
换过试了··不行,次级在哪里啊··不知道

网友:
我打算换个变压器·上去试试

网友:
变压器也换过了··还是不行···3A保险丝换上就爆

网友:
我刚才吧所有焊点都补焊了下···贴片类没补焊··把大的器件都补焊了下··换了个保险丝··结果···OK了···背光来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
不是吧?这都可以~

网友:
很强的维修师傅
又可以省万用表了

网友:
确实是挺厉害的,看来你们那边电子元件比较好买啊。而且品种还挺全。

网友:
顶自己···信心++++

网友:
谁说偶没用玩弄表···我还是电子玩弄表··焊台··风枪··偶都用··全啦··配件全部淘宝采购···都是广州的

网友(2009-09-03):
强啊 !业余的也搞的 那么齐全

网友:
业余的比专业的还牛逼!强!下次遇到这类问题又多了一个思路

网友:
测量OZ9910的第八脚时屏会闪一下,电压为3.2,和正常时的电压一样,
在哪有OZ9910买啊?要是这个没坏就是驱动板有问题了

网友(2010-03-30):
楼主真牛,业余的比专业的还强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的维修经验。

网友(2010-05-12):
O(∩_∩)O哈哈~   谢谢你的经验  了

网友:
买一块改进型的电源板吧,这种板坏的太多了

网友:
这款电源高压一体板坏的还真多。我们这边都不维修的。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有空自己也维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