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显示器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8-10-11):
联想17寸显示器 插笔记本可以显示,插主机不可以,(插主机指示灯就一闪一闪的。)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谢谢!1|主机正常,随便一台主机试都是同样的现象。我量了信号线也是正常的。电路没有虚焊(焊过了)

2|你们说的超频,可是我IBM笔记本上它就自动85hz,没有问题啊!3|我有好多主机,每台都是这样的,和主机没有关系。

今天又试了,刚接主机,有图像,但图像是变形的,接着就灯闪,我猜行场同步线出问题.(上下画面压缩,左右歪)
信号线换了一条,还是不行,可能是电路问题了,不知道那里?(请回答的同志看清我试过的过程)

网友:
主机正常吗 :)

网友:
超频了 就会这样 知道不

网友:
17寸显示器

17寸显示器有故障.多数是信号与接地.

网友:
或许是分辨率或刷新率过高

网友:
先在好的显示器上改变主机不同的刷新率然后再接到这台有问题的显示器上看一下现象.

网友:
把刷新率调到最低,60, 再接上这显示器看看情况.

网友:
系统进安全模式!再接上显示器试试

网友:
应该是刷新率调的太高了

网友:
搞60HZ接上去就懂了

网友:
查一下您的扫描电路吧,
我先前遇到过一次,
是场扫同步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