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卡7600GT是不是有问题?请达人帮忙解决

楼主(2008-10-11):
没花屏,,没什么的,是新买的7600GT AGP卡,,
我的电脑原来是5200,,后来换显示器22寸的,,就换了块5950U,,发觉老死机,,怀疑电源问题,,换果电源,没解决。。
后来干脆换成7600GT,,,死机是没有了,,
但是依然有问题, ,就是不能玩3D游戏什么的,,DirectX诊断工具没发现任何问题,就是 directdraw加速,direct3d加速测试都死机。。。还有就是桌面右键的NV控制面板,,出来也死机,,(出来的3D旋转画面通常无法显示就死机)
CPU和内存和电源的问题基本排除

补充,死机先黑屏,再蓝屏,显示如下
stop 0x000000EA (0x8978ba10 0x88ed0f18 0xba4e3cb4 0x00000001)
nv_4 disp

再次补充,,可以开机,一点不花,,可以玩一些QQ游戏,可以看电影,,,就是不能玩3D游戏,,怀疑是directx 9.0c有问题。。但是解决不了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GPU

网友:
换2个卡了,,只能换到别的电脑上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主板的AGP供电出问题了,,但是7600GT有电源线的。。。
也会不会是Direct 9.0C的版本问题?

网友:
只有换个电脑试,才好判断!!
您也可以重装下系统。
看有没有新的BIOS、驱动。

网友:
是你的显卡有问题了,你最好换一张显卡了

网友:
显卡是新的,,2个了,,,都是别人测试没问题,,,,原来的5950U是怀疑他功耗等问题,,,

网友:
内存方面是否可以 考虑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是金士顿和kingmax,,2条不行,随便一条也不行,,
先软后硬,,硬了又软都解决不了,,,可能我比较菜,,,用的是XP SP3系统,更新不了Direct 9.0C 是4.09版本,,现在好像6.0XXX版本了,但是也不确定这个问题。。。。
其实兜兜转转就回来怀疑是驱动冲突,,,但是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其实就只有主板没测试过,,但是从表现来看,硬件应该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得先确定你的整个平台有无问题,可以找一个没问题的显卡放你电脑上,如果还有问题,那就不是显卡的事了啊

网友:
系统重装过吗 如果没有装的话有可能跟以前的显卡驱动起冲突 最好卸载完以前显卡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