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寸杂牌液晶白屏

楼主(2008-10-11):
14寸日立的屏。杂牌液晶上面的开机能显示一下图像就慢慢白屏。换过程序也一样 用的是乐华的2023L的板。 不知道是灯管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很明显是屏问题啦..大哥...

网友:
看一下供电正常没有。要是好的话就换扳吧

网友:
检查驱动板送往屏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检查屏电压转换电路是否异常.具体可测量屏的各个工作电压.及屏驱动IC的工作条件是否具备.

网友:
我还以为是灯管的问题。驱动板的供电给屏线电压都正常。看来是屏的问题。谢谢各位的见意!!!!!!

网友:
你的屏坏了,最好换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