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恢复被破坏的硬盘中像丢失的引导记录、BIOS 参数数据块、分区表、FAT 表、引导区?

楼主(2008-10-11):
硬盘“无法访问-文件或目录损坏且无法读取”,“System file records not all marked used”“Cross-linked files were found”
如何恢复被破坏的硬盘中像丢失的引导记录、BIOS 参数数据块、分区表、FAT 表、引导区?
EasyRecovery软件介绍貌似可以,可是不知道怎么样?
或者哪位提供个相似功能的软件

网友:
错!
EasyRecovery不能恢复分区表、FAT 表、引导区.....
只是用来从分区表、FAT 表、引导区损坏的分区里找到文件 被拷贝出来!

网友:
多谢你的提醒!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网友:
用个HDD21在DOS下修理一个小时左右,再修理好硬盘的故障,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