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60G硬盘故障

楼主(2008-10-11):
一块迈拓60G硬盘不能分区,MBR坏了,请问还能修吗?谢谢。

网友:
如果只是MBR坏了
用DISKGEN重建MBR

网友:
不能分区恐怕不是MBR坏了哟,查有没有坏道,没坏道可能就是固件或磁头问题了

网友:
MBR  是什么东西?有没有人帮我解释下/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迈拓60G,也是MBR错误,FDISK,DM,DISKGEN重建都试过了,都是报错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