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50N03LSG能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8-10-11):
请问P50N03LSG能用什么代换?我手上有:06N03LA、N306AS、60N03S

网友:
50a 30v的mos管你那些都行。N306AS不行

网友:
只要沟道一样,一般的差不多都可以代换的吧,都是主板的

网友:
同意二楼观点!!!!!

网友:
谢谢几位大哥,已经搞好啦。

谢谢几位大哥,已经搞好啦。这里的人真好!

网友(2010-03-13):
感觉和楼主一样。

网友:
转载的看看把  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