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打印机如何清零彩色墨盒

楼主(2008-10-11):
本人有三个佳能打印机(1台IP1600和2台IP1880)都是彩色墨盒没能被打印机完全检测到,打印时没有反应,打开打印机状态框,出现"请检查打印机状态".一直是这样直到取消打印为止。
        如果是墨盒坏,安装上去时电源灯会交替出现闪七次橙灯一次绿灯,但我的打印机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
      请问各高手,这种情况下,彩色墨盒有没有办法修复?

网友:
我试用了该软件,请问楼主,该软件适用于佳能IP打印机吗,我试过了,好像不可以。
      打印型号能被软件(MPTOOL)检测得到,但是port Name显示:Unknow,下面的所有按钮都是灰色的,不可选。
      请问还要设置什么吗?还是哪些地方没有做到位,请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清理打印头的接触点,用像皮擦

网友:
然后按进纸键15秒后关机开机

网友:
谢谢楼主的解答,那种办法只能取消打印机对墨盒的墨水量的检测功能,却不能清零。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那就看看 这个吧 行了吧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e%3D1&frombbs=1

网友:
非常的谢谢!等我测试一下,有什么效果再向你汇报一下.

网友:
那个打印机要清零先要进维修模式。百度搜一下。能有很多软件现在地址。里面都告诉这么进维修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