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14单8屏用DF14单6屏怎么改屏线?

楼主(2008-10-11):
一个LTN141X8-L01       DF14-14P-单8 屏,用LT141X6-122    DF14-20P-单6代换,原屏线应该怎么改?

网友:
单6屏线变单8屏线,就是选两个地线,跳到17  18接的线序要与原来相同

网友(2010-04-09):
不太详细,有详细的说明吗,

网友:
这样,你仔细看,屏线上有红色的供电,黑色的地线,你找远离供电端的蓝白一组数据线,拔出。。就行了。。单8就变成单6了。。

网友:
液晶屏原来是单8的,现在用单6的屏?

还是屏线要从单8改成单6?

要是单6的线,改成单8,我只能说,线的条数不够多。单4四对线,单8是五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