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一升压就下来了

楼主(2008-10-11):
一台TCL MF712显示器开机一升压就下来了,行不起振;;振荡芯片是s1d2511c01-ao 26脚电压是11.13V 29脚是5V  到那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
急啊!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确定不是保护后  可以换包 试试

网友:
断开升压管让50V电压直接供行部分.看这时整机状态是否正常.

网友:
断开升压管  绿灯,一闪,一闪的.   B+ 50V 行管B级,有负2电压.

网友:
换高压包试一下     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