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式机显示器数据线改液晶显器数据线资料

楼主(2008-10-11):
朋友一台液晶显示器,拿来后面数据线被剪掉,
接显卡的一端已丢失
现在我们用显示范区CRT显示器的断据线改液晶显示器数据线
RGB+地线已接好,不过液晶显示器的另一端还有8条线(细线)
颜色分别为
红(细)    篮        篮黑     绿        绿黑       红          红黑
蓝(细)    绿(细)  黄(细)  紫(细)  棕(细)     橙(细)    黑(细)

我现在这条普通VGA线还有6根线(加上地线)

大哥们帮我看看如何接呀

或是有谁能提供一些关于液晶显示器数据线接法的资料

网友:
拆了,看驱动板上有没有线的定义,你说的也不明白,原来人家液晶是VGA口还是DVI的线,差别很大的!
和CRT一样,还是最少接五根线就可以显示,R,G,B,H,V没有接地信号会有干扰影响
多数白和黄线是H,V.   R,G,B这三个线最好分了

网友:
谢谢,已经搞定了,原来在试时台式机的显卡出了问题,,没有信号
H   V  信号线颜色多为  白线和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