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t 49VF040的代换谁告诉我

楼主(2008-10-11):
sst 49VF040的代换谁告诉我,我用SST49LF004与W39V040FAP代都不行.为什么.查了其它贴没有这个型号的说明

网友:
用PMC 49FL004T 或 SST 49LF004B试一下.

网友:
用SST49LF004代换应该可以的吧,我上次有代换过,是不是程序没刷好

网友:
我曾经试过SST 49LF004的,可是不行,用SST 49LF004B可以的,不行的话你把程序刷一遍.

网友A:
3.3V 4M的BIOS就OK,好多,040结尾的就是4M 3.3V的,你可以从其它坏板上拆,在线测VCC就可以了

网友B:
按你这么说.可以代换的BIOS多的去了???
不行的.告诉你.至少MSI的板.BIOS是不能随便代换的.不能只看电压,容量.

网友:
我找了一个里面有MPF字样的代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 4M的BIOS就OK,好多,040结尾的就是4M 3.3V的,你可以从其它坏板上拆,在线测VCC就可以了

这样是不对的, 固件中心 和不是固件中心的是不能互相代换的 不要误导别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你这么说.可以代换的BIOS多的去了???
不行的.告诉你.至少MSI的板.BIOS是不能随便代换的.不能只看电压,容量.

BIOS芯片不能随便换,只看电压,容量是不行的,比如SST49LF004A 和 SST49LF004, SST49LF004B三者皆不可互换

网友:
W39V040FAP是 5V的 啊  这3种是不能互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