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ESC P4M266A-M2 检测卡无数字显示

楼主(2008-10-11):
ESC P4M266A-M2 检测卡无数字显示 内存供电2.5V和1.25V 正常,CPU供电1.51V ,南桥芯片是VT8235.请教各位高手怎样查啊?

网友:
南北桥电压是否正常,时钟复位正常不

网友:
俺是个维修新手请问各位大哥南北桥电压如何测量啊?最好具体点。时钟复位正常,供电是0.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