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跳线针无电压(科脑845GL)

楼主(2008-10-11):
cmos跳线1针无电压,不插ATX,电池有2.87,1针对地不通。
cmos跳线2针0.36,插atx,2针变为0.72
cmos跳线3针对地电阻为1036。
电池

网友:
1脚应该有3V的电压呀,跑1脚线路嘛

网友:
是嘀,应该有啊,不过就是没有啊,跑线路水平太差啊,周边都查了,跑不通啊,跳线针周围,电池周围都跑了,找不到通的地方

网友:
电池正端到1脚插针的线路.应该是一个二级管+一个电阻.

网友:
不会跑线啊...
那我估计你是不是搞错哪个是CMOS针了吧???

网友:
呵呵,水平虽差,但cmos针还是知道嘀,cmos一针主板正面背面都看不到线,应该在夹层中,附近的电阻和电池周围的电阻,二极管都测了,都不通

网友:
从电池正极开始跑线。还有把电池座负极接头用沙纸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