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ISA PC3000复制版送的两条线

楼主(2008-10-11):
有关ISA PC3000复制版送的两条线,不知是如何应用,希望版主能发个帖子给我们这些新手们学习学习,好吗?期待中,谢谢了!!

网友:
PC3000-ISA的COM线接法
         1.由一分二的电源线从3K或者主机上取电源供给待修盘和COM线。3K也可以由F11、F12分别开关其电源,不过得在3K的串口环境,WINDOWS的终端方法下无效。
   2.COM线的232接口任意连接主机的一个串口,可在程序里选择串口端口和速率。
   3.6针口接硬盘*数据线的跳线位置,如图所示。
   4.进入程序环境后按指令板上的灯会有变化,就说明连接正常,可输入指令操作了。
   5.如果是在3K的环境下,同时也可以接数据线,那样可以在3K的状态灯下看其工作状态,也可以不接。

网友:
好象送的没有PC---KALOK这块板,这是不是一定要买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