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P 背光不亮电池正常不能充电

楼主(2008-10-11):
T41P 主机开机正常但只有 背光灯不亮,电池正常不能充电。

网友:
不亮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电池不能充电就麻烦了!

网友:
先确认是背光问题还是板问题,先外接下显示器看正常不,正常在修背光,修完背光在修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