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最快的可以判断硬盘有何问题的软件呢?

楼主(2008-10-11):
有一次我的硬盘坏掉了,于是拿到了太平洋电脑城附近去修,我看到招呼的那个靓女也没怎么问我硬盘有什么问题,快速的安装在它的电脑上面,一两钟后,靓女告诉我是硬盘的盘体坏了,我想这是用什么软件可以这么快就能检测出故障的所在呢?
一直想知道这款是什么东东...应该不会是PC3000吧,人家的检测速度超快呢>>>
电脑

网友:
可能是thdd mhdd290 只类的

网友:
应该用的MHDD吧

网友:
一般的检测软件也就是MHDD和PC3000,但是最主要的是维修的经验,这个很重要,要是专业维修硬盘的一般用耳朵都可以判断,判断问题的成功率很高

网友:
哈哈, 这个你们可能理解错了, LZ所说的应该是说: 当维修的,当你拿到一个硬盘是很快地判断出具体问题是出于那里, 这样方便报价.而且又可以有最有力的说服力.

网友:
呵呵...就是这个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