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707不开机

楼主(2008-10-11):
TCL MF707不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3842 7pin电压仅13V,且上下波动。8pin 2.5V上下波动,1pin 1.3V上下波动,3pin 0.26V上下波动.辅助电源输出12V,上下波动.安静时可以听到有“哒哒“声。
怀疑是辅助电源输出到7pin间有开路或有局部短路,但用万用表测试又正常,手上又没图纸
求高手帮助!

网友:
行管烧了吧

网友:
脱开行供电再测 。`````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负载有短路引发电源保护性故障.检修流程如下.依次断开电源次级各组负载.断开那组电源输出电压恢复正常就检修那组负载.

网友:
检查电源的开关管,电容等,代换一下.
cpu 供电,外围元件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