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000加电掉电

楼主(2008-10-11):
最近小弟接了一块华硕M2000(M2C)最先是不加电,测量南桥短路。换了一个新的南桥,开机进系统,显示桌面的时候,就掉电,再加焊了南桥,现像依旧,然后加热了北桥,就变成加电掉电,请各位帮帮忙忙!

网友:
很显然是北桥加温后造成的问题,建议更换一块新的北桥,顺利 的话,问题应该能够解决

网友:
北桥焊短路了,当然要开机掉电了。

网友:
换北桥之后问题解决,谢谢各位大哥。。小弟这厢有礼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了222222222222222